硬件设计该参考什么

楼主(2016-05-04):
最近有项目需要自己开发dsp硬件,无奈只有一些单片机、arm开发经验,对于高速pcb设计相关的信号完整性、阻抗匹配等问题不是很了解,所以寻求大神指点,我该从哪里开始,或者是否有参考书可以推荐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直接从官方的设计手册上找,官方都有推荐怎么布线的。然后买本高速设计的书看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从官方的设计手册上找,官方都有推荐怎么布线的。然后买本高速设计的书看看就好了。 ...

谢谢,我看下官网,就是书不好选,看了几本感觉并不理想,没有找到合适的

网友B:
直接参考开发板吧

网友B:
上的电路设计的更为合理一些

网友C:
最好参考TI的EVM板

网友D:
如果还没开始,建议不要直接参考开发板,容易产生依赖和定势,在一件事没有开始时,方向很重要,否则容易误入歧途,或者是钻进死胡同,建议打好基础,再针对自己的项目拓展,这样较为妥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参考TI的EVM板

版主,EVM板是否参考资料比较少,另外国内合众达和创龙都有产品,可能资料和论坛讨论更多,能否介绍下您对evm和国内两家公司产品的看法,如何选择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还没开始,建议不要直接参考开发板,容易产生依赖和定势,在一件事没有开始时,方向很重要,否则容易误 ...

请问你是否从事硬件设计工作,关于dsp高速硬件pcb设计,能够推荐些参考书或典籍

网友C:
引用 楼主:
版主,EVM板是否参考资料比较少,另外国内合众达和创龙都有产品,可能资料和论坛讨论更多,能否介绍下您 ...

只要是成熟的板子   都可以参考
TI的EVM板上可能选用更多的器件都是TI的
国内的价格等方面可能考虑的比较好

网友E:
一般都是先参考别人的开发板

网友F:
要快的话~~~~ 直接外包不就行了~~~~   专业的事专业的作快又好

网友G:
这个最好是有个比较熟悉的同事带带指导的比较好

网友H:
基本靠经验了,还有就是参考芯片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