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怎么接线?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05-04):
3和2相连, 一般是机壳或屏蔽层吧

网友B:
这是三线制接法,当线比较长时可排除导线长度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3和2相连, 一般是机壳或屏蔽层吧

那接在一起这个3脚就没意义了吧

网友C:
多输入温度接线图,
电偶输入 1+    2 -
三线电阻输入  1共用 2,3相连,色相同的接2,3;用于线路电阻补偿

网友D:
3线测温,三条连线必须等长等粗,用于计算导线电阻消除误差.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接在一起这个3脚就没意义了吧

看了一下,这是个测温电路的三线制接法, 我确实看错了不好意思

网友A:
引用 网友D:
3线测温,三条连线必须等长等粗,用于计算导线电阻消除误差.

我需要学习!

网友A:
三线制热电阻的特点及计算公式

国产热电阻有二线制,三线制,四线制。此篇**对三线制热电阻进行介绍,其他线制特点及注意事项等请查阅我上篇**所述。
三线制:在热电阻体的电阻丝的一端连接两根引出线,另一端连接一根引出线。测温时它可以消除引出线电阻的影响,故测温准确度高于两线制电阻。

三线制:在热电阻体的电阻丝的一端连接两根引出线,另一端连接一根引出线。测温时它可以消除引出线电阻的影响,故测温准确度高于两线制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