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下载] 新唐的MDK5 PACK包哪有下载

楼主(2016-05-04):
我找了半天,找到一个缥缈九哥上传的dfp.1.0
装上之后,发现没有M451那个芯片
请问哪里可以下载呀?我到keil官网也下不到。谢谢

楼主:
我用自动安装工具安装,点了按钮以后,按钮变灰了,就没反应了。

楼主:
1.7安装失败了。

楼主:
我看到M451已经装上了,如图:
可是器件里还是没有。

楼主:
我的NUlink插上之后在设备管理器里是这样的

网友A:
mdk自动升级下载不到新唐的安装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mdk自动升级下载不到新唐的安装包吗

下载到了

网友B:
直接在keil5里面下载就行了吧

网友C(2016-10-08):
怎样将新唐器件集成到keil中?

网友C:
7楼正解

网友D:
标记,MINI51在KEIL的安装包下载

网友E(2018-08-01):
KEIL4下可以
KEIL5这种方法应该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