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的三个输出端

楼主(2016-05-04):
大神,
设计产品用3200毫安时的电池,有三个输出端子,一个正,一个负,中间还有一个,貌似是测试端?一测量其电压,和正端电压一样。
有大神知道其内部是如何连接的呢?一般都做何用途?
十分感谢!

网友A:
测试点内部一个电阻 连V+ 或者V-
读取电压值

网友A:
还有种 就是热敏电阻 测温度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种 就是热敏电阻 测温度用的

多谢!
从这里看应该是电阻。不知道数值是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