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003与stm32系列新品,flash寿命是否一样?

楼主(2016-05-04):
stm8s003 资料中,介绍为100次循环55摄氏度下,数据保存20年。但stm32系列,资料中没有介绍flash的寿命,是不是两者不一样?

网友A:
stm32的flash寿命在芯片datasheet里,不是在ref manual里。
好像是1万次还是10万次。

网友:
怎么可能,003的寿命哪有那么少

楼主:
我的产品,可能会工作20年以上,所以比较担心这个问题

网友:
stm32官方文档说的是1万到十万
– from 10 kilocycles to 100 kilocycles (the
use of many on-chip Flash memory pages
is equivalent to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write cycles)

网友B:
寿命跟擦写次数有关系,因此要设计个算法合理的利用每个字节的存储空间,从前往后循环写。

网友C:
stm8s003 一百次

网友D:
这个擦除寿命是按照擦除次数决定的吧

网友E:
英文手册上有讲到,在55度10000次擦写的情况下Flash数据都能保存20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