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emwin绘制抗锯齿填充圆,圆周有边线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6-05-04):
如图。
在模拟器上画很正常,放开发板上就成了这样!还有就是画出来的圆不是圆是椭圆!晕!
什么问题呀,做过的帮帮忙啊!

程序实现很简单
        GUI_SetColor(GUI_RED);
    GUI_AA_FillCircle(280, 180, 120);
就这两句!

楼主:
自己顶顶!d=====( ̄▽ ̄*)b

网友A:
希望21专门搞一个区域,讨论emw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希望21专门搞一个区域,讨论emwin.

赞同!

楼主:
再顶一下,不行就放弃画这个圆了!

网友B:
那个边线貌似是模糊化填充的像素,主要是从液晶屏读回来的像素点颜色值跟实际不对,才会造成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边线貌似是模糊化填充的像素,主要是从液晶屏读回来的像素点颜色值跟实际不对,才会造成这样 ...

是的,我也看出来是模糊化填充的像素!
不太明白读回像素点颜色值跟实际不对这点,能否具体点儿?或者问题最有可能出在哪里?
我的是STM32F7 LTDC接口!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我也看出来是模糊化填充的像素!
不太明白读回像素点颜色值跟实际不对这点,能否具体点儿?或者问题 ...

你测测你的读回功能正不正常,就是读取液晶屏上某个像素点的颜色是否与实际显示或者你设置的相同,例如你设置某点颜色值为0xFFFF,那显示白色则你读回来也应该是0xFFFF,如果不是就不对了,读回来的颜色是错的则结果就是模糊化填充的颜色填错了,这个可能是你的驱动读回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数值转换等导致这个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测测你的读回功能正不正常,就是读取液晶屏上某个像素点的颜色是否与实际显示或者你设置的相同,例如你 ...

好的!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测测你的读回功能正不正常,就是读取液晶屏上某个像素点的颜色是否与实际显示或者你设置的相同,例如你 ...

悲剧!测读了几种颜色,都很在正常!用的是下面的方法!

color = GUI_Index2Color(GUI_GetPixelIndex(State.x, State.y));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悲剧!测读了几种颜色,都很在正常!用的是下面的方法!

color = GUI_Index2Color(GUI_GetPixelIndex(St ...

你直接用最底层的驱动接口函数去读

网友C:
是不是硬件性能不够好,处理速度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直接用最底层的驱动接口函数去读

我用的别人做好的工程修改而来的!找了几遍也没找到你说的读点函数!看的底层都是DMA2D在操作!

网友D:
应该是读点函数有问题,抗锯齿在边界部分应该是做alpha混合,需要读回当前点的颜色,读回颜色不对就会导致这样

楼主:
问题已解决,我把MDK优化级别降低就好了!
原来是level3

网友E:
从液晶屏读回来的像素点颜色值跟实际不对

网友F:
没有用过这个东西,感觉很高深,是只有在F4上才能用吗

网友G:
LTDC接口,怎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