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用STM8S的SPI接口读数据怎么就不成功呢

楼主(2016-05-04):
STM8S105

i = SPI->DR; //读出SPI接收DR中的数据,复位接收标记
SPI_Send_Byte(0xff); //发送移位脉冲,发送完后,SPI的接收DR中应该有数据移入了

while(SPI_GetFlagStatus(SPI_FLAG_RXNE) == 0x00);  //?等待接收DR缓冲区中收入数据
i = SPI->DR; //读出接收到的数据

上面的代码,怎么一直死在?处呢,也就是一直收不到数据,这些代码我是根据STM32103的读SPI代码翻译过来的,怎么会不对呢?

楼主:
楼上做广告的?

网友A:
那就说明SPI_GetFlagStatus(SPI_FLAG_RXNE) 的值一直是0啊!

楼主:
有没有SPI读比如FLASH的代码参考下

楼主:
搞定了,原来是配置SPI的时候发生一个低级错误,之前配置成只发模式了,改成双线全双工模式就OK了,多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