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明白!求原理!LED为什么会亮!

楼主:
求明白!求原理!LED为什么会亮!
电热铁用过好几种 都会产生这种现象
LED是0603的 ,阳极接了个1k电阻  电热铁点在1k电阻的位置,
亮得还挺嘚瑟的,搞不清楚电流回路在哪里,求明白,求原理。

网友A(2016-05-04):
分布电容....

其实,“电路”本质是电磁场的通路,“回路”无处不在!

网友B:
查查电烙铁是怎么加热的
有些是高频感应加热的

网友C:
你查下你的烙铁头是否良好接地.

网友D:
这种现象应该比较常见吧

网友E:
常见,不必大惊小怪

网友F:
以前测试过,有的LED只要10UA就可以亮,晚上很明显的。
烙铁的漏电、感应电已经足够了。

网友G:
烙跌漏电,而且是高亮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比某些教授懂得还多。每次换电烙铁通电后都要测对地的交流电压,然后颠倒插头极性,选择漏电较小的。 ...

工业要求就是这样的,不是胡乱编出来的.
静电和感应电都是能烧掉芯片的,不要说老师没告诉你.
烧个二极管扔了再焊就是了,烧个几百块的芯片你就知道错了.
我倒没有那么测过漏电,我的烙铁都是3插接地的,零火分明没办法颠倒插头极性.

网友G(点评):
教育界就靠编,抄。成为教授。但也有能耐的人,有干货的。

网友I:
感应电点亮的

网友J:
唔!唔!俺们都是用手摸摸,不麻就好。

网友K:
很常见的,我担心你这样会不会把那个CPLD搞坏哦

网友L:
烙铁的绝缘电阻也就几十M欧姆,在220V之下点亮led还是可能的,有大芯片的话最好用低压电烙铁

网友M:
很正常啊   不要惊慌

网友N:
呵呵,烙铁的电源的地线没有接地!

网友O:
引用 网友J:
唔!唔!俺们都是用手摸摸,不麻就好。

应该**多摸一会儿啊,好放下电

楼主:
天花乱坠的回答,表示无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