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MHz 恒流负载开关分流电路

楼主(2016-05-04):
https://bbs.21ic.com/icview-26731-1-1.html

网友:
对12V 供电的10mA恒流 240欧电阻负载,进行20Mhz的旁路开关,尽量输出方波,

请给些建议
感谢!
刚才画了个图,你试验一下吧:

楼主:
如果负载不是电阻性的,可以加上一个隔离二极管:

楼主:
20MHz 信号发生器电路:

网友A:
20MHz?
这个电路输出的边沿不会那么好吧

楼主:
或者去掉9018,直接用施密特触发器分流。

可以这样改一下:

网友A:
这个东西我也没试过,之所以会认为它的边沿会不好,是因为负载电压变化挺大的,而恒流源部分的响应太慢了,所以很容易过冲或上升缓慢。

网友B:
速度这么高,运放驱动MOS管,驱动能力和速度能不能跟得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我也没试过,之所以会认为它的边沿会不好,是因为负载电压变化挺大的,而恒流源部分的响应太慢了, ...

刚才想了一下,恒流部分输出电流是恒定的,应该不存在响应的问题。负载电压变化也说不上很大,240欧负载电阻上的压降是2.4V。

但是使用AO3401确实有问题,它的结间分布电容比较大,负载在较高频率下工作时,场管相当于并联了一个电容,对输出电流分流,使电路失去恒流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速度这么高,运放驱动MOS管,驱动能力和速度能不能跟得上?

驱动能力和速度倒不是问题,主要是找不到合适的P沟道高频场管,结电容要尽可能小。

楼主:
你可以试一下,把AO3401换成9015 之类的高频小功率三极管,放大倍数要尽量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