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472 ADC采样频率问题

楼主(2016-05-04):
请问一下:
NUC472供电电压VDD和AVDD均为5V,VREF连接到AVDD,也为5V,ADC为单端采样,但是为什么采样频率一直是400k,不能达到800k?
Supports  conversion  rate  400  kSPS  while  VREF is  between  2.5V~5.5V  and  up  to  800 kSPS while VREF is between 4.5V~5.5V in single-end mode
谢谢大家帮忙解答!

网友A:
不明白采样频率和采样的电压有什么关系?是否是你设置的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采样频率和采样的电压有什么关系?是否是你设置的有问题

Datasheet上面是这样写的,然后看例程应该是通过软件设定:
    /* Vref connect to AVDD */
    SYS->VREFCTL |= SYS_VREFCTL_VREF_AVDD;

但是这样设置了过后还是不行,难道是必须用EADC模式吗?

网友B:
最低的供电电压是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低的供电电压是多少呢

最低是2.65
#define SYS_VREFCTL_VREF_2_65V
#define SYS_VREFCTL_VREF_3_072V
#define SYS_VREFCTL_VREF_4_096V
#define SYS_VREFCTL_VREF_AVDD

Vref Control Bits (Write Protect)
00011=Vref is internal 2.65V.
00111=Vref is internal 2.048V.
01011=Vref is internal 3.072V.
01111=Vref is internal 4.096V.
10000=Vref is from AVDD.
Others=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