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关于差分放大电路的转折频率计算问题请教

楼主(2016-05-04):
请教一下如图的差分放大电路的转折频率怎么计算,R1,R2=500K,R3,R4=3K,电容都为0.01uF,R5=100Ω,转折频率应该是1/2π*3K*0.01uf还是等于1/2π*500K*0.01uF,如果加上后级的RC滤波电路的话跟运放放大的两个叠加的转折频率怎么算?模电书上翻不到啊

网友A:
因为分析费事费时,所以难找到答案。

网友B:
1、R=R1//R3(戴维南等效)
2、两节RC串联并不能等效为一节RC.(两节RC的转折频率不一样,有两个转折频率,不可能等效为一个转折频率)

楼主:
如果不考虑后级的无源RC光考虑前边的差分怎么算?

楼主:
这个好像还应该是一阶的吧?

网友C:
1.w1=1/R3xC2,不必虑及R1.
2.w2=1/R5xC3>>w1,转折频率依然近似w1.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好像还应该是一阶的吧?

运放输出阻抗比较低,可以近似认为输出端的RC网络对输入端的无影响。所以近似等效为两节理想RC网络相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放输出阻抗比较低,可以近似认为输出端的RC网络对输入端的无影响。所以近似等效为两节理想RC网络相串联 ...

哦,知道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1.w1=1/R3xC2,不必虑及R1.
2.w2=1/R5xC3>>w1,转折频率依然近似w1.

还是不太明白,不考虑R1是什么原理呢?同相端应该也是一个RC滤波吧?

楼主:
又想到一个参数,相位延迟也不明白怎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