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三极管放大和运放之间的问题

楼主(2016-05-04):
新人求大神科普三极管放大和运放使用的区别。什么情况下要用三极管什么情况下要用运放,还是说两者都可以互换的,
在看资料的过程中发现什么收音机,耳机这些基本全是用三极管放大的,为什么不能用运放来做放大电路,还有一般的电路用是三极管放大用的多还是运放用的多,
身边有个同事说三极管只要记住开关功能就可以,其他放大功能都直接用运放就好了,一些运放ic还有参考电路直接挪用就好了,本人新手,所以感觉运放用着比三极管简单了很多,
最后在工作的过程中,发现哪些老工程师设计的电路都是直接一个IC 然后参照数据资料的手册给的参考电路搭一个,然后组合起来。然后自己电路也看不懂,也不知道怎么去分析

网友A:
“在看资料的过程中发现什么收音机,耳机这些基本全是用三极管放大的,为什么不能用运放来做放大电路”
因为那时还没有运放,只能用分立的三极管。另外,运放生产出来后,一段时间内价格相当高,收音机厂家觉得不合算。
现在的收音机,大多数是单片集成电路,一片就包括了收音机所有电路。

网友B:
一般正弦信号的输入,考虑使用晶体管或放大器,非正弦信号使用运算放大器。
当然,频率比较低时,比如几百k的正弦信号,也可以考虑使用运算放大器。
频率比较高时,运放的价格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