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电流输出端加个电阻可以稳定电流输出么?

楼主(2016-05-04):
电流输出端加个电阻可以稳定电流输出么?有哪些理论可以证明?
图是AD694的原理图。R13的作用就是为了稳定电流?不做电子,看到一个电路很好奇。
谢谢。

网友A:
分担BJT功率(分压),是恒流的变送输出部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担BJT功率(分压),是恒流的变送输出部分吧。

是的。仪表部分输出4-20mA的电流信号。

楼主:
NPN三极管的作用是将功耗移到片外,减小AD694的功耗,提高其性能,扩展其工作温度范围,减小自热误差。两只保护二极管VD1,VD2用于防止驱动感性负载时产生超过电源电压的尖峰电压,以防损坏AD694。电容C4用于提高输出电流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