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 自己做的SIM7100C模块,检测信号的时候有信号但是误码率返回99

楼主(2016-05-04):
如题,输入AT+CSQ返回\
+CSQ:22,99
模块能检测到SIM卡
用AT+CMGSI=4
能检测到4GLTE信号
返回
+CMGSI: Main_Info,4,1,40,39148

+CMGSI: RX_Power,0x00000003,RX_Chain0,1,-642,-44,-885,0,RX_Chain1,1,-610,-46,-856,0

+CMGSI: TX_Power,0,-32768,1

+CMGSI: Phy_Cellid,1,265

+CMGSI: Log_Sinr10xdb,1,246

但是AT+CSQ总返回+CSQ:xx,99

网友A:
只有在打电话,数据业务的过程中才显示实际的误码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在打电话,数据业务的过程中才显示实际的误码率

误码率的问题解决了,是我提供的电流不够大。
我现在想通过TCP连接上网,但是总是连接不上TCP,总是返回超时,怎么解决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误码率的问题解决了,是我提供的电流不够大。
我现在想通过TCP连接上网,但是总是连接不上TCP,总是返回 ...

解决了吗?
你发完整流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吗?
你发完整流程看看。

有一个能连接的过程,但是很不稳定,连接之后关机在重新操作就连不上了。

下面是成功连接的过程
Booting...

SMS DONE

PB DONE

AT

OK

AT+CSQ

+CSQ: 21,99

OK

AT+CSQ

+CSQ: 21,99

OK

AT+CREG?

+CREG: 0,1

OK

AT+CREG=2

OK

AT+CREG?

+CREG: 2,1,FFFE,78D4601

OK

AT+COPS?

+COPS: 0,0,"CHINA MOBILE CMCC",7

OK

AT+CGREG?

+CGREG: 0,1

OK

AT+CGREG=2

OK

AT+CGREG?

+CGREG: 2,1,FFFE,78D4601

OK

AT+CGATT?

+CGATT: 1

OK

+CREG: 1,FFFE,789300B

+CGREG: 1,FFFE,789300B

AT+CGACT?

+CGACT: 1,1

OK

+CREG: 1,FFFE,7892F19

+CGREG: 1,FFFE,7892F19

AT+CSQ

+CSQ: 24,99

OK
//这里开始打开网络开关
AT+NETOPEN

OK

+NETOPEN: 0

+CREG: 1,FFFE,78D4601

+CGREG: 1,FFFE,78D4601
//再次查询信号质量
AT+CSQ

+CSQ: 21,99

OK

AT+NETOPEN?

ERROR
//打开网络是否成功查询  1 网路已打开
AT+NETOPEN?

+NETOPEN: 1

OK
//查询信号质量
AT+CSQ

+CSQ: 22,99

OK
//获取本机ID
AT+IPADDR

+IPADDR: 10.95.173.207

OK
//建立TCP服务器,端口号8000
AT+SERVERSTART=8000,1

OK

//下行显示有来着XXXIP连接入服务器
+CLIENT: 0,1,10.76.225.221:35644

//接收到数据“abcd”
RECV FROM:10.76.225.221:35644
+IPD4
abcd
//查询是否有建立TCP连接,返回已建立
AT+CIPOPEN?

+CIPOPEN: 0,"TCP","10.76.225.221",35644,1

+CIPOPEN: 1

+CIPOPEN: 2

+CIPOPEN: 3

+CIPOPEN: 4

+CIPOPEN: 5

+CIPOPEN: 6

+CIPOPEN: 7

+CIPOPEN: 8

+CIPOPEN: 9

OK
//尝试向客户端发送数据,连接号0,数据大小1个字节
AT+CIPSEND=0,1

>
A
OK   //发送成功

+CIPSEND: 0,1,1
//关闭连接
AT+CIPCLOSE=0

OK

+CIPCLOSE: 0,0

+CREG: 1,FFFE,789300B

+CGREG: 1,FFFE,789300B
//这里通过主机向外部连接服务器
AT+CIPOPEN=0,"TCP","10.76.225.221",8080
//返回成功
OK

+CIPOPEN: 0,1

+CREG: 1,FFFE,78D4601

+CGREG: 1,FFFE,78D4601

AT+CIPOPEN?

+CIPOPEN: 0

+CIPOPEN: 1

+CIPOPEN: 2

+CIPOPEN: 3

+CIPOPEN: 4

+CIPOPEN: 5

+CIPOPEN: 6

+CIPOPEN: 7

+CIPOPEN: 8

+CIPOPEN: 9

OK

AT+CIPOPEN=0,"TCP","10.76.225.221",8080

OK

+CIPOPEN: 0,0

RECV FROM:10.76.225.221:8080
+IPD2
sD
AT+CIPOPEN?

+CIPOPEN: 0,"TCP","10.76.225.221",8080,-1

+CIPOPEN: 1

+CIPOPEN: 2

+CIPOPEN: 3

+CIPOPEN: 4

+CIPOPEN: 5

+CIPOPEN: 6

+CIPOPEN: 7

+CIPOPEN: 8

+CIPOPEN: 9

OK

AT+CIPOPEN?

+CIPOPEN: 0,"TCP","10.76.225.221",8080,-1

+CIPOPEN: 1

+CIPOPEN: 2

+CIPOPEN: 3

+CIPOPEN: 4

+CIPOPEN: 5

+CIPOPEN: 6

+CIPOPEN: 7

+CIPOPEN: 8

+CIPOPEN: 9

OK

AT+CIPCLOSE=0

OK

+CIPCLOSE: 0,0

AT+SERVERSTOP=0

+SERVERSTOP: 0,4

ERROR

AT+SERVERSTART?

+SERVERSTART: 1,8000

OK

AT+SERVERSTOP=1

+SERVERSTOP: 1,0

OK

AT+NETCLOSE

OK

+NETCLOSE: 0

成功之后关机重试又不成功了,系统不稳定

网友A:
误码率的理解是这样的:
在数据和语音业务进行的同时才表示此时的误码率,在没有进行这些业务时是没有意义的,因此查询结果是99.

网友B:
您好,我是做通信的,你手里有sim7100的中文资料吗,方便的话给我一份!

网友C(2017-07-20):
引用 楼主:
有一个能连接的过程,但是很不稳定,连接之后关机在重新操作就连不上了。

下面是成功连接的过程

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问题解决了。。。去年到现在忙着工作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我是做通信的,你手里有sim7100的中文资料吗,方便的话给我一份!

英文资料。可以看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