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LED无极调光会闪是怎么回事?用pwM控制调光的

楼主(2016-05-04):
目前帮朋友做一个调光的案子,遇到这个问题,希望有做过这方面的大神提一下建议!

网友A:
可能和调光芯片有关系哦

网友B:
我不是无极调光,是PWM控制LED亮度。改变占空比的地方,占空比改变了才设置,否则直接返回,不闪了。

网友C:
以前做过调色调光的

网友D(2016-06-06):
应该 是你的频率不够造成的,

网友E:
试一下我们锦锐的MCU,带PWM,带触摸,做过多按键的触摸台灯,很好啊

网友F:
  接逻辑分析仪~~~~  看看  PWM 什么情况

网友G:
刚好做过类似的案例,两方面的问题。
一、定时设置的长了,让眼睛感觉到闪,可以考虑100us,50级,具体请参考并实际测试
二、改变占空比时会闪,让当前占空比完成一个周期,比如一中的参数,等待50级完成,也就5ms时间,就平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