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求电机测速电路

楼主(2016-05-04):
现在急求一个电机测速电路,可用芯片,不能用单片机,急求急求谢谢各位。
测速范围最小每分钟十转,最大,越大越好.

网友A:
呵呵,测速编码器?

网友B:
霍尔传感器

网友C:
做个频率计, 贴个反光纸. 光电元件拾取转速信号, 整形后送频率计测量. 显示按照转分换算.

网友D:
测速范围最小每分钟十转

一分钟10转就意味着最低频率是0.16Hz,不用单片机,那就做一个计数器即可,低转速时每分钟刷新一次。

转轴上固定一块磁铁,霍尔传感器检测转速

楼主:
霍尔只能输出方波,怎样把它转成数字输出?求电路,在下谢谢各位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霍尔只能输出方波,怎样把它转成数字输出?求电路,在下谢谢各位了!

“可用芯片,不能用单片机”
有一种芯片叫计数器。

网友F:
有现存的用贴反光纸的转速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用芯片,不能用单片机”
有一种芯片叫计数器。

能推荐一下这种计数器的具体型号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能推荐一下这种计数器的具体型号吗?

74HC160  四位十进制异步清除
74HC161  四位二进制异步清除
74HC162  四位十进制同步清除
74HC190  十进制加减计数器
74HC191  二进制加减计数器
74HC390  双十进制计数器
74HC393  双四位二进制计数器
…………

楼主:
楼上能选一个芯片发一下他和霍尔搭配测速电路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