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DCO时钟问题

楼主(2016-05-04):
请问各位大大,图中的D值是如何设置的?设置哪个寄存器?

网友A:
_bis_SR_register(SCG1 + SCG0);

网友A:
DCOCTL = CALDCO_1MHZ;                //设置DCO模式

网友B:
楼主用的哪个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DCOCTL = CALDCO_1MHZ;                //设置DCO模式

这是直接配置吗

网友C:
DCO不是做校正的吗

网友D:
学习了   之前也是对内部DCO有困惑

网友E:
DCO的值是在单片机中早已固化的,只能根据需要来调用的。

网友F:
DCOCTL = CALDCO_1MHZ;                //设置DCO模式

现在头文件都做的很方便了,直接用就行,这句就是直接配置成1MHz了

网友:
这个D值代表什么

网友E:
我记得MSP430单片机的DCO的是直接的在程序中调用的,也就那几个固定的频率的。

网友E:
这个DCO的数据是存在单片机的信息存储区的特定位置的,一般读写操作时都不会影响到该数据的。

网友G:
MSP430单片机的DCO的是直接的在程序中调用的,

头文件已经写好了,可以直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