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MINI58ZDE 掉电模式下怎么所有的中断都可以唤醒呢?

楼主(2016-05-04):
CLK_PowerDown();  这个模式下, 如果打开有任何的中断,就会唤醒,是怎么回事?哪位朋友知道,告诉下我

网友A:
那你得检查一下,你用的是那种模式唤醒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得检查一下,你用的是那种模式唤醒

void Timer0_Start(void)
{

         // Set timer 0 working 1Hz in periodic mode

    TIMER_Open(TIMER0, TIMER_PERIODIC_MODE, 200);

    // Enable timer interrupt

    TIMER_EnableInt(TIMER0);
    NVIC_EnableIRQ(TMR0_IRQn);
//        Disable Timer0 Wakeup
                TIMER_DisableWakeup(TIMER0);

    // Start Timer 0
    TIMER_Start(TIMER0);

}

关闭了定时器中断唤醒还是会唤醒

楼主:
引用 楼主:
void Timer0_Start(void)
{

任何的中断都可以唤醒,是什么原因呢?哪位朋友知道?十万火急!

网友B:
没用过这个功能。

网友C(2017-08-27):
楼主找到原因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定时器中断后瞬间就唤醒系统,但这时候定时器唤醒系统的使能标志位还没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