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急等:AD7988-5和AD5543的问题!!!!!!!!

楼主(2016-05-04):
AD7988-5,REF:5V,VDD:2.5V,VIO:5V,CS模式三线式,SDI=1,每次读数都0x8000,为什么?

AD5543,REF:5V,电流输出1mA接2.5K阻值的线圈,达不到1mA,只用0.3mA。然后增加一个运放和三极管,没有电流输出了,请大侠帮忙看看电路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讲过题目千万不能有"急",有了急例如内急谁还管您的外急。事实证明急题者的回复变得特别慢也少。请搜索V- ...

哈哈!

楼主:
AD5543搞定了,原来AD5543输出电压是0 ~ -VREF。

楼主:
但是7988并没有搞定!

网友B:
我用过7988,但是没有出现你说的这个现象啊。

网友B:
主要还是要看看你的软件怎么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还是要看看你的软件怎么控制的。

按照数据手册的时序图控制的,难道7988坏掉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照数据手册的时序图控制的,难道7988坏掉了?

建议你一个办法。先用IO口模拟的办法采集采集一次。看结果是否正确

楼主:
是IO模拟的,用示波器测量输出的确是0x8000。

网友C:
有关AD7988的问题,以下链接中的 内容希望可以帮助您
https://ezchina.analog.com/content?query=AD7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