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RC单片机程序里定义了一288Byte的数组,报错了

楼主(2016-05-04):
STC89C52RC单片机RAM为512B,但是我在程序里定义了一个数组,占288Byte,可是编译却提示“ 'DATA': SEGMENT TOO LARGE”,(实际使用需求,此数组不能定义为code),是KEIL里要修改什么?还是头文件reg52.h要换一下?为什么会提示内存超了呢

楼主:
我知道,虽然为512B的RAM,但内部只有256B的,还有256B为外扩的RAM(虽然也在芯片内部),是不是一个数组长不能超过256B,因为一个变量只能存在内部RAM或外部RAM任意单个中。

网友A:
分在不同空间,用不同的指令访问,所以不能定义那么大的连续空间

网友B:
我用hotelk  时数组长度是有限制的,c51应该都差不多,分成两个数组就行了

网友C:
data肯定放不开了,别说R0-R7用了一些,还有bit和堆栈呢。
最好都放xdata 里面,如果xdata 够大的话。如果资源很紧张就拆开。
unsigned char xdata BigArray[258];
这样可能可以。

楼主:
确实有道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