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控制导通角,电压降到100V后,再降突然为50V,非线性,为什么?

楼主(2016-05-04):
用双向可控硅控制导通角,220V整流后,频率100HZ,过零检测后,最大时间为10ms,当触发角为8ms时,测电压为100V,如果调到9ms,电压为50V,怎么会降这么多?

网友A:
仔细画出准确的正弦曲线,看看8ms和9ms对应曲线的哪一点,计算平均值。
若是无法画出准确的正弦曲线,查正弦表,或者按计算器计算。

网友B:
导通角与平均值不是线性的。

网友C:
1、导通角与输出电压(平均值)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
2、导通角与触发角不是一回事,虽然关系很密切。按楼主所描述,触发角8ms(严格说是对应于触发角144°时的时间,下同)时的导通角是2ms(严格说是对应于导通角36°的导通时间,下同),而触发角9ms时的导通角是1ms。
3、对于纯阻性负载,在导通角比较小的情况下,导通角与输出电压(平均值)有粗略的近似线性关系。所以,导通角2ms时输出电压为100V,而导通角1ms时输出电压为50V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1、导通角与输出电压(平均值)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
2、导通角与触发角不是一回事,虽然关系很密切。按楼 ...

猜测楼主的负载不是电阻性负载,而是整流后电容输入滤波负载。
如果是电阻性负载,导通2ms的平均值应该接近导通1ms的4倍。
首帖楼主也说过:“用双向可控硅控制导通角,220V整流后,频率100HZ”。

网友D:
正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