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dxp 打开pcb\sch 都是空白的,什么原因呢?

楼主(2016-05-04):
大家好! 我是一枚新手。别人帮忙做的PCB, 发给我*.sch, pcb 文件, 我安装了protel dxp 2004,但是打开后sch\pcb 均是空白, 不知是什么原因?  是文件格式不对吗?

我后来也安装了protel99SE, 也是打不开那个sch\pcb, 正在焦急中,请大家诸位帮忙支个招,看如何解决?

多谢了!!

网友A:
上传你的这几个文件看看,有可能是没把元件库包含进去,所以打开是空白的,还有可能是格式不对,问问他用什么软件画的了。

网友B:
估计是pads格式
源文件放上来看看

网友B:
或者是哪个叫什么:”猪啃“软件做的图

网友C:
不是所有的后缀为.sch /.pcb的AD都可以打开的。

楼主:
源文件在这里,请大家看看能否打开?如果能打开,用的是哪个软件版本号呢? 多谢了!

网友D:
PADS画的,我能打开

楼主:
是用PADS哪个版本打开的呢?

网友E:
确定是PADS格式的,我也能打开。

网友F:
安装PADS9.5就可以了

网友G(2017-07-07):
格式一样就应该兼容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