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GL850G-SSOP28需要程序的吗?

楼主(2016-05-04):
最近想做个USB HUB来玩一下,可是自己软件基础很差,网上查找了一下资料,找到了这款芯片:GL850G-SSOP28。。原理图上有个24C02,所以想请教一下,这款芯片需要程序驱动的么?   还是直接画好PCB之后打板回来焊接就可以了? 谢谢各位

网友A:
应该不用,我用850a就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用,我用850a就没用

850a和850g相比,哪一个比较好呢?

网友B:
用GL850G ---QFN-28体积小

网友A:
主要850a停产啦

网友C(2016-06-03):
EEPROM可以保存一些参数,比如PID/VID等信息,如果你不想使用它,可忽略。一般制图时都会画上,根据需要决定是否焊接。

网友D(2016-11-16):
引用 网友C:
EEPROM可以保存一些参数,比如PID/VID等信息,如果你不想使用它,可忽略。一般制图时都会画上,根据需要决 ...

1、请问这个EEPROM是烧写驱程的吗?

2、你说的PID/VID有什么用的?
3、想用这个hub扩展几个外部的USB端口,需要EEPROM吗?

网友C:
1,是的
2,区别标准的HUB设备名称,可以给该HUB改个名字,有自己的标识
3,你不想给HUB改名,就不要,想改,就要。

网友E(2016-12-16):
1.我用的GL850G,封装是QFP48
2.GL850G本身不需要烧录程序
3.我没加上EEPROM,不是必不可少的
4.建议加上电源芯片AIC1526,USB接口使用中短路会得到很好的保护

请问如果不加eeprom的话,原本连接eeprom引脚的PWREN1和TEST该怎么接呢,悬空可以吗?请问您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7-06-06):
楼主你好,我现在要用一个usbhub的设备,没做过没有经验,能不能跟你交流一下,方便的话加我972695398(验证:李红烨),感谢!

网友F(2018-03-13):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用,我用850a就没用

你好,我用GL850A做了一个hub,但电脑不识别,是什么原因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好,我用GL850A做了一个hub,但电脑不识别,是什么原因

我有一款USB 4口HUB 芯片 在推广  型号SL2.2s 功能和GL850A 一样 有兴趣可以SL我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我有一款USB 4口HUB 芯片 在推广  型号SL2.2s 功能和GL850A 一样 有兴趣可以SL我

引脚封装都一样?我的板子都加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F:
你好,我用GL850A做了一个hub,但电脑不识别,是什么原因

我买了新的GL850A芯片,焊接上去,晶振启动,但电脑不能识别,请问你遇到过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买了新的GL850A芯片,焊接上去,晶振启动,但电脑不能识别,请问你遇到过吗 ...

您这个描述太笼统了。。。 好好查一下原理图吧。。。

网友G(2018-04-25):
引用 网友F:
引脚封装都一样?我的板子都加工了

后续有新的应用再说吧,封装引脚不同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你好,我用GL850A做了一个hub,但电脑不识别,是什么原因

检查芯片引脚D+/D-是否焊接上了

网友G(2018-06-15):
引用 网友G:
后续有新的应用再说吧,封装引脚不同的

好的啊,后期有新的应用可以的,资料您到时候找我就好了,价格肯定比GL850G便宜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好的啊,后期有新的应用可以的,资料您到时候找我就好了,价格肯定比GL850G便宜的~ ...

这个芯片介绍资料发我一份,正好最近要做相关产品
我邮箱murphy.he@163.com
顺便问一下,贵司有没有USB转100M网口的芯片
我需要做一个type-C扩展坞的产品
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I:
这个芯片介绍资料发我一份,正好最近要做相关产品
我邮箱
顺便问一下,贵司有没有USB转100M网口的芯片

hello,您好~已经给您发邮件啦!

网友(2019-03-25):
引用 网友G:
hello,您好~已经给您发邮件啦!

微信公众号:硬件工程师炼成之路                              里面有原理图资料: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4MTc0MDIyMQ==&mid=2247484006&idx=1&sn=64ef53a50fd26eb45d457cbf7814b2ec&chksm=fd43b1b4ca3438a2ea30c049c090738b2e2b417671b245db844fdac8979a9d63ac0a5e3d370d&token=1315054218&lang=zh_CN#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