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在STM32F746G-Disco开发板上玩MicroPython

楼主(2016-05-04):
MicroPython是个不错的方式,用python开发单片机程序,可以不用安装复杂的开发工具,用文本编辑器或者串口终端,就可以编程和控制。而STM32F746Disco开发板是一个不错的开发板,M7内核、大屏幕、大容量Flash和RAM,扩展性强。如果将STM32F746Disco和MicroPython结合起来一定非常不错。下面简单介绍在STM32F746Disco开发板上使用MicroPython的方法。
  • 在命令行中输入
        make BOARD=STM32F746Disco
  • 如果编译出错,说明编译器没有加入系统路径,可以手工修过makefile文件。修改 CROSS_COMPILE = arm-none-eabi- 这一行,在 arm-none-eabi- 前添加编译器的实际路径,注意路径需要使用右斜杠
  • 将编译后产生的hex文件用STM32 ST-LINK Utility下载到开发板。
  • 使用macroUSB线连接到STM746Disco开发板的USB_FS上。如果不连接STlink,那么需要改变反面的电源跳线
  • 第一次在windows上使用时,会自动安装驱动,包括PYBFlash移动磁盘和虚拟串口,虚拟串口驱动可以在自动安装的PYBFlash磁盘上找到。
  • 打开一个串口终端,推荐使用kitty或者xshell个人版,设置波特率为115200。

如果可以看到python的提示,就可以开始玩micropython了。

>>> MicroPython v1.6 on 2016-04-03; F7DISC with STM32F746
Type "help()" for more information.
>>>

先试试简单的计算:

>>> 1+2
>>> print(3*4)
>>> x=12
>>> x*3
>>>

控制LED,输入下面代码后,LED将闪10次。(只需要输入代码部分,>>>和...是系统自动产生的)

>>> for i in range(10):
...     pyb.LED(1).toggle()
...     pyb.delay(100)

用按键控制LED

>>> sw=pyb.Switch()
>>> while 1:
...     if sw():
...         pyb.LED(1).on()
...     else:
...         pyb.LED(1).off()

还可以控制定时器、I2C、串口等等,更多内容等以后在和大家进行讨论了。

如果觉得编译比较麻烦,可以直接将我编译好的文件下载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