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抢答器的LED显示驱动问题

楼主:
下图是一个简单的4人抢答电路
发光二极管是显示抢答结果。

此处的发光二极管是非门输出高电平来驱动的,那为何不用低电平驱动(如下图),这样还可以省去一个非门?
两者有何不同,有何优缺点呢,谢谢了。

网友A(2016-05-05):
不清楚不像是驱动能力的问题

网友:
你这是又加了个二与非门?

网友B:
楼主随便翻一个CMOS芯片的手册来看,驱动一个LED发光需要大约10mA的电流,CMOS芯片驱动这么大的负载,输出电压会“损失”多少?这里与非门的输出要反馈回系统里去(估计是做抢答成功以后锁定的),如果直接用来驱动LED,电平可能已经不满足数字电路输入要求了,所以加了一个非门来“隔离”LED负载。所以说这个设计还是很严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