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请各位帮忙看下BUCK电路,付图。谢谢大家

楼主:
版主和各位工程师们大家好。最近要基于DSP搭建一个BUCK电路模块;以前没实际接触过BUCK电路,我先是搭建了仿真。仿真搭好之后发现了两个现象:
工作在闭环模式下的BUCK电路,负载不变,如果输入电压上升,占空比会减小,然后并且电感电流会进入断续模式,输入电压下降,那占空比会增大并且电感电流会进入连续模式。
————————————————————————————————————————————
判断电感电流工作在何种模式主要是通过负载平均电流Io和二分之一电感电流纹波值作比较。闭环模式之下,假设输出波动不大,那负载平均电流在电源电压发生改变的时候不会发生明显变化。但改变电源电压Uin会导致电感电流在CCM和DCM之间发生变化说明了0.5*△I发生了变化(因为判断电感电流工作方式的依据是负载平均电流与0.5*△I的大小关系),又△I=(Uin-Uo/L)*D*Ts,如果说增大输入电压Uin导致电感电流工作在DCM模式,那么实际上应该说△I=(Uin-Uo/L)*D*Ts变大了,Uo不变则Uin-Uo变大,但同时Ton会减小,他们的乘积是变大还是变小这个不好确定啊。
————————————————————————————————————————————
以上是我的理解,有疑惑,并且不知道理解得是否正确。麻烦各位帮忙看看这个现象应该怎样从理论上进行分析呢?

induct  (15.15 KB )

楼主(2016-05-05):
引用 网友A:
字太大了,以致也无法缩小,只能看到半辺的字。电感量偏小则趋向断续。反之相反。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我现在的情况主要是,发现一个现象,就是buck工作在闭环方式下的时候。如果将输入电压提高很多,输出维持不变,那电感电流会进入断续模式同时占空比会变小。如果将输入电压降低,电感电流会进入连续模式。我想尝试从公式上推导出这个结论,但目前还没完成。
另外:电感电流在断续模式的时候,电感峰值电流会比CCM模式下的大,输出功率不变。这个请问您是怎么理解的?

网友B:
Vo = D*Vi,输入电压升高,占空比下降,输入电压降低,占空比升高,这个正常,
电流断续可能是1、电感量不足,2、开关频率太低,3、负载过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