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线电流不为零

楼主(2016-05-04):
三根相线和一根零线,分别在相线跟零线间接上负载(LED驱动电源),用钳表测得A,B,C三相电流都为3A,但零线上也有3.3A的电流,很不解,按照计算,此时零线上的电流应该为0才对啊,什么原因导致 ?

网友A:
因为三相负载不是阻性负载,也不是平衡负载。三相负载的功率从电网吸取的电流相序是随机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里构成回路,电流就往哪跑!

听说过有个“3相电流平衡”原理吗?
唔!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因为三相负载不是阻性负载,也不是平衡负载。三相负载的功率从电网吸取的电流相序是随机的。 ...

是否阻性负载,不影响“3相平衡”结果。
很多人对这个问题没有意识:【非线性负载】

楼主:
还是 不明

A,B,C上的电流都是3A ,N线上还有3.3A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否阻性负载,不影响“3相平衡”结果。
很多人对这个问题没有意识:【非线性负载】 ...

是否阻性负载,不影响平衡结果,这点没有问题,但负载必须是线性平衡负载是必须,理论上的,如果非线性负载情况下,根本不能用相量法来表示三相四线制每相负载的取电情况。因此,N线上不是零是正确的。

网友A:
Ui/Ii=Zi=常量,Ui,Ii,Zi分别是每一项的电压,电流,负载,都是夭量,三相负载时不变时,且三者相等。是零线电流等于0的条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是 不明

A,B,C上的电流都是3A ,N线上还有3.3A

再正常不过了。

网友D:
要如何保证开关动作后保持三相平衡。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要如何保证开关动作后保持三相平衡。

负载采用PFC模块或许降低N线上的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要如何保证开关动作后保持三相平衡。

无可能

网友E:
三相平衡是建立在功率因数为1的前提条件下的,不为1时,则要作为矢量来计算。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三相平衡是建立在功率因数为1的前提条件下的,不为1时,则要作为矢量来计算。 ...

不要随便说

网友F:
零线电流是三相电流的向量和,一般零线电流不为零,只有三相电流平衡下,零线电流才为零。零线电流的大小在0到三相电流的算术和之间都有可能。

网友E:
可能我表达不准确,我是指楼主所说的三相平衡。即简单的3相累计。

网友G:
需要矢量计算,或者说是相位计算。

网友H:
我觉得要标注 出检测点才对,

理论上, 是为零的。。。。。

哪么电流去哪儿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可能我表达不准确,我是指楼主所说的三相平衡。即简单的3相累计。

不是表达不准确,是对“矢量和”不理解。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觉得要标注 出检测点才对,

“哪么电流去哪儿了”
一共有四根线。去另外两条相线也可以吧?

网友J:
功率因数不等于1,3相电流相等零线电流也不为0,功率因数=1且三相电流相等零线电流才会=0

网友A:
引用 网友J:
功率因数不等于1,3相电流相等零线电流也不为0,功率因数=1且三相电流相等零线电流才会=0 ...

你这个理解是错误的,三相平衡负载且是线性负载,中线电流为0.是肯定的。跟功率因素没有关糸。

网友I:
引用 网友J:
功率因数不等于1,3相电流相等零线电流也不为0,功率因数=1且三相电流相等零线电流才会=0 ...

错了。
功率因数不为1,零线电流也可以为零。常见的三相鼠笼电动机星接就是这种情况。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哪么电流去哪儿了”
一共有四根线。去另外两条相线也可以吧?

是的。

电流由谁的电压大决定谁流出,谁受,

  还有就是三相的供电,也不是完全就平衡的,  容易出现一相大些,或一相小一些,这时~~~~不平衡的电流就要从零线上走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积极讨论,说明一下,三根相线上的负载就是LED驱动电源,有PFC的,PFC值在230V输入下约0.99  ,三根相线上每一相接有两盏灯,每个灯大约650W

网友E:
引用 网友I:
不是表达不准确,是对“矢量和”不理解。

我说的是充分条件,而矢量和是充要条件。两者并无冲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照理现在都是用3相3线式的△形。楼主请确认是3相4线式的Y形。

你那里220V市电系统是3角型的?
主贴明显是指Y型。

网友D:
   借用你的图分析,你的图是3相电流连续而平衡的,象Ua点,红蓝两相电压相加成绿线与黑相电压绝对值相等而3相电压平衡,0线没有电流。其它点也要这样叠加。
   楼主的用电是断续的,当一相开关接通,其它两相不一定也同时接通,在此时间点,3相电压不平衡,0线就有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