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拆机HOKI的一款仪器,发现这样的电阻,有人认识不?

楼主(2016-05-05):
上面标着HK37,HK13,HK15,怎么样区分引脚?这样弄有什么作用,比使用单独的分开的电阻?

楼主:
看看  都见过没

网友A:
无非几个电阻封装在一起就是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看  都见过没

“怎么样区分引脚?”
拿块欧姆表量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样区分引脚?”
拿块欧姆表量量。

嗯   不过我点奇怪,4个脚的12一对,34是一对     8个脚的18,27,36,45 是一对。  由于是样机 ,我没拆下量。比如都标着HK37,是不是里面的各个电阻还可能不一样的?

网友B:
厚膜电阻网络,去绿油后。就一目了然

网友C:
有比较好的一致性。

网友D:
精密仪器?  排在一块的电阻相对温漂很小、阻值比精度也很高

网友E:
陶瓷一体的电阻,一次成型,好处是温漂方向一致,比例温漂可以做得很小,精度可能一般。

网友F:
比例温漂可以做得很小

网友G:
参观了解一下

网友H:
很多进口设备在一些明显对精度没有要求的地方也这样玩电阻,我见过一块陶瓷片上印刷了三个电阻,一个大功率的给开关电源的主电容做充电限流,两个小功率的做主电容的放电电阻。这种电阻散热很难,抗过载的能力很差,虽然B格高,但严重降低了系统可靠性和可维修性。

网友I:
可以去查查什么叫四线电阻

网友J:
封装问题~其实都一样滴~

网友K:
很好很好,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