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的n79e81怎么写flash

楼主(2016-05-05):
新唐的n79e81怎么写dataflash,官方的例程里有吗

网友A:
ICP工具可以直接修改数据dataflash,但是APROM区也会一起修改;ICP是整块一起操作的,有需要了解的可以加我

网友A:
我可以发例程给你

网友B:
楼上的可以把例程发出了,有例示例程序大家都可以方便学习了。

网友C:
这个是51单片机还是arm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可以发例程给你

已经加你扣扣好友了

楼主:
#include "ISP_DataFlash.h"
#include "N79E81x.h"

//-----------------------------------------------------------------------------------------------------------
void Enable_ISP(void)
{
        /* Enable ISP  */
        ISPCN=0x30;
        EA=0;
        TA = 0xAA;
        TA = 0x55;
        CHPCON |= 0x01;
        EA=1;
        Trigger_ISP();
}
//-----------------------------------------------------------------------------------------------------------
void Disable_ISP(void)
{
        /* Disable ISP */
        ISPCN=0x30;
        Trigger_ISP();
        EA=0;
        TA = 0xAA;
        TA = 0x55;
        CHPCON &= 0xFE;
        EA=1;
}
//-----------------------------------------------------------------------------------------------------------
void Trigger_ISP(void)
{
        EA=0;
        TA = 0xAA;
        TA = 0x55;
        ISPTRG |= 0x01;
        EA=1;
}

void Flash_Page_Erase(unsigned int address)
{
        Enable_ISP();
        ISPCN=0x22;
        ISPAH=address/256;
        ISPAL=address%256;
        Trigger_ISP();
        Disable_ISP();
}

void Flash_Write_Data(unsigned int address,unsigned char dat)
{
        Enable_ISP();
        ISPCN=0x21;
        ISPAH=address/256;
        ISPAL=address%256;
        ISPFD=dat;
        Trigger_ISP();
        Disable_ISP();
}

unsigned char Flash_Read_Data(unsigned int address)
{
        unsigned char dat;

        Enable_ISP();
        ISPCN=0x00;
        ISPAH=address/256;
        ISPAL=address%256;
        Trigger_ISP();
        dat=ISPFD;
        Disable_ISP();
        return dat;
}

网友D:
应该提供了专门的例程函数。比如STC89C51他们就提供了。

网友E:
我看网上有,可是我没有积分下载,谁能把这个芯片的例程搞下来分享一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include "ISP_DataFlash.h"
#include "N79E81x.h"

这个好用吗?直接就可以使用了吧?

网友F:
现在的51单片机都可以利用内部的Flash作为类似EEPROM的应用了。

网友G:
能够直接写吧,好像是先解锁,然后按页擦除,再往里烧写

网友H:
麻烦楼主加我QQ: 1054195819;写不进去,地址从0x3000开始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麻烦楼主加我QQ: 1054195819;写不进去,地址从0x3000开始写的

没找到你扣扣,你加我吧。2477186233

网友E:
之前以为用内部的空间很难呢,原来这么简单。

网友E:
不知道头文件跟RG52.h有多少区别。反正都是51内核,大部分都应该相同吧。

网友I:
有专门的flash烧写工具吧

网友J:
应该有专门的烧写工具来实现。

网友K:
N79E81X 的 DATAFLASH需要CONFIG 里面预先配置区域,然后才能写入。
CONFIG0的DFEN 搭配 CONFIG1 的CHBD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