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基于ChipON触摸按键MCU的水位检测设计

楼主(2016-05-05):
     需要做水位检测设计的朋友看过来!!!干货哦!!!
      传统产品中,有很多地方需要使用到水位检测,例如家电中的雾化器,如果没有水那么就属于干烧,会损坏震荡片,咖啡机,需要使用到水进行冲泡。而传统的方案都属于接触式方案,例如,水箱里面放置干簧管,通过物理接触判断是否有水。那么,基于触摸按键的水位检测则完全可以避免物理上的接触,只需要在水箱的外壁贴上触盘进行感应即可。本文便从触摸按键原理上与实际应用上来讲解基于ChipON触摸按键MCU的水位检测技术。
      ChipON推出的多款触控合一MCU是将触摸按键Touch模块作为一个外设植入到MCU系统内部,结合AD,PWM模块,触控合一MCU提升了系统集成度,简便了用户的开发设计。
    1、触摸按键原理
ChipON触摸按键技术是基于电荷转移原理,当手指或其他具备寄生电容的物体接触到传感器(触盘),便会使整体的电荷量得到增加,从而加快电荷转移的速度。这样便能够分辨出是否具备手指触摸。ChipON将这一原理应用到水位检测技术上,因为水与手指一般,同样可以看做为一个电极,当水与传感器(触盘)通过覆盖物隔离便可以形成一个简单的平行板电容。
    2、系统应用设计
       water_pad用于紧贴水箱外壁,用于检测水位;P12口用于触摸按键的参考电容接入。K1作为参考通道,OUT1,OUT2,OUT3,OUT4作为状态输出。

        ChipON为触摸水位检测提供专用的库算法。采用demo样例程序与算法库结合方式方便产品开发。针对专用水位检测应用,仅需要配置通道,设定滤波参数和水变化量设置,即可完成水位通道的检测。输出仅需要添加少量的代码即可完成结果的输出。
   针对带有功能应用的产品,比如温度检测、开关IO、PWM输出。在demo中添加对应的资源和控制代码即可。
        Demo提供了支持在线观察触摸采样数据的代码,方便使用ChipONTSTool软件进行动态数据的观察以及参数的设定。
   注:ChipON TSTool软件是一款触摸按键调试软件,用户可以通过这个软件直观的查看触摸采样值当前的变化情况。使用简单!

网友A:
有些液体泡泡比较多,泡泡会影响水位检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液体泡泡比较多,泡泡会影响水位检测吗

如果你做分段水位检测的话,那就要注意分段间隔。好在每段的阈值都是可以设置的,有泡泡但是没有水的差别还是存在的。通过设置每段的阈值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B(2017-01-10):
触摸库和demo是公开的么

网友C(2017-02-13):
引用 网友B:
触摸库和demo是公开的么

库是封好的,源码不公开,提供使用库

网友D(2017-06-16):
有没有原始资料可以下载?

网友D:
这个水位检测的demo板可以申请试用不?

网友E(2019-03-06):
你好,是这个是提供方案,还是提供模块。提供方案的话,那芯片的差异性和模块生产过程中结构材料装配的一致性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F:
要是能做隔空检测就好了,可以让水杯的水满到一定程度就自动停止注水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要是能做隔空检测就好了,可以让水杯的水满到一定程度就自动停止注水

应该能做到,类似平行板电容,需要有大的面和水面形成电容,结构件需要考虑周全。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你好,是这个是提供方案,还是提供模块。提供方案的话,那芯片的差异性和模块生产过程中结构材料装配的一致 ...

我们提供标准库,在这个基础上根据具体线路调整参数。

网友H:
感谢分享!很好的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