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求教:STM32F4系列96位唯一UID代表的含义有知道的吗?

楼主(2016-05-05):
STM32MCU的ID号码是96位,有谁知道这些位代表的含义吗?

现在想给每个产品一个32位的唯一ID,考虑是不是可以从MCU的ID里面截取32位作为产品的唯一ID
如果不知道代表含义的话,随便截取32位就很有可能是重复的

请大家帮忙。感谢!

网友A:
没有明确的含义, 可能是随机的号码, 也可能是出厂时编的流水序列号. 官方没有资料介绍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用这个功能嘛,也可以。编一个CRC32的程序,输入96位的ID码,输出32位的ID码,这样就不怕重复了!
为什么 ...

这样的话是不是也不保险,如果赶巧了,虽然输入的两个96位UID是不同的,但是输出的CRC32是相同的呢。有可能重复吧,因为变化的并不只是96位中的一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明确的含义, 可能是随机的号码, 也可能是出厂时编的流水序列号. 官方没有资料介绍这个

...

我也没找到官方的说明,只是网上查到有说代表晶圆、出厂批次什么的,但是具体的代表内容没有找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话是不是也不保险,如果赶巧了,虽然输入的两个96位UID是不同的,但是输出的CRC32是相同的呢。有可 ...

这个就更简单了!增加一个查重程序就行了。而且重复的概率极低,在你的产品生命周期内,不可能重复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话是不是也不保险,如果赶巧了,虽然输入的两个96位UID是不同的,但是输出的CRC32是相同的呢。有可 ...

你应该先算一下重复的概率多大。这个概率是否能接受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应该先算一下重复的概率多大。这个概率是否能接受先。

理论上是不允许重复的,因为产品ID号要做到唯一,以后会显示在服务器里,一旦重复了就不知道是哪个产品了

网友D:
这个是不重复的。uid=unique identifier 惟一标识符。
理论上,每一坨芯片都是不一样的。在STM公司官方正品中。
但你最好用全所有bit,只是截取其中一些bit还是有重复的可能的。96bit = 12BYTE,才12BYTE。12个字符。可以用md5,sha1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不重复的。uid=unique identifier 惟一标识符。
理论上,每一坨芯片都是不一样的。在STM公司官方正品 ...

官方的说法是96位的UID每一个片子都是不同的,但是现在我的产品ID是32位,想从这96位里面截取出32位来,想知道这96位的代表意义。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官方的说法是96位的UID每一个片子都是不同的,但是现在我的产品ID是32位,想从这96位里面截取出32位来, ...

截取会增加重复性的。具体你可以问STM技术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截取会增加重复性的。具体你可以问STM技术支持。

嗯,谢谢

网友E:
一般来说,芯片的UID会含有晶元厂编号,批次,测试信息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来说,芯片的UID会含有晶元厂编号,批次,测试信息之类的。

我也在网上查到有说含有晶元信息等,但都没有详细描述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也在网上查到有说含有晶元信息等,但都没有详细描述

晶元信息和测试信息涉及商业机密吧

网友F:
STM32F4系列MCU都有一个96位的唯一设备标识符UID,该标识符可以用作序列号(例如 USB 字符串序列号或其它终端应用程序)以及FLASH代码的安全验证。
F446RE有个文档是RM0390。你根据你的型号,搜搜用户手册看看呢。

网友G:
使用96bit ID 做md5,只要ID不一样,最后的MD5的结果也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STM32F4系列MCU都有一个96位的唯一设备标识符UID,该标识符可以用作序列号(例如 USB 字符串序列号或其它终 ...

手册看过了,里面也是只介绍了UID可以做这三种应用,但是没有详细说这96位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E:
晶元信息和测试信息涉及商业机密吧

有可能吧,手册里只说可以查到UID的96位数据,但是没有详细的代表含义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使用96bit ID 做md5,只要ID不一样,最后的MD5的结果也不一样

做MD5最后输出的结果是128位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手册看过了,里面也是只介绍了UID可以做这三种应用,但是没有详细说这96位代表什么意思。 ...

哦哦,那就不知道拉

网友H:
自己定义个规则不就得了。2^32大概是40多亿种可能

网友I:
好像不是这个意思的,32位的话最多成产2的32次方个芯片

网友J:
想从96位随机数无重复压缩到32位无重复,这个得重修小学体育课。  照这个理论,32位可以进一步压缩到12位, 12位迭代压缩到4位,4位压缩到1位,结论是用1位就可以。-------ST的UID不是蛋糕生产日期条码不可能用来标注明文信息。。。

UID不可能告诉规则的,我估计,ST自己生产可能都是临时产生一随机数,然后对比已经用过的号码,如果有重复就重新再产生一个对比,如果没重复就直接烧入。  可能会包含个别有意义得信息比如产地,但是肯定不会明文而是丢到随机数生成规则里作为因子。  最重要是,ST不可能告诉你UID规则。

网友J:
你也可以用这96位作为一个因子带入一个算法输出32位值,将已经生成过的加入数据库,每次生成新的与库中对比,如果重复就再重新生成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J:
想从96位随机数无重复压缩到32位无重复,这个得重修小学体育课。  照这个理论,32位可以进一步压缩到12位, ...

我的想法是这样:因为公司的产品没有几十万上百万这种规模,可能往多了说也就万级,而使用的芯片都是同一个型号同一个产地的,那么假如这96位里面有MCU系列代码,产地代码等这些信息,我就可以把这些信息直接去掉,因为他们是相同的,按照ST的理论,余下的信息应该仍然是唯一。这是我说的压缩。
有可能是随机数生成的,所以现在是想找一个确切的答案是不是有UID的明文对照。没有的话也就只有你说的这个办法,做一个算法,输入96位UID输出32位随机数。
感谢耐心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两条路,一个是把你的ID改成96位的,一个是自己重新编码,否则是保证不了不重复的。做硬件的要严谨。东西出 ...

你说的我非常赞同,不能有半点不严谨,所以在没有确切的明文对照情况下,就只能另辟蹊径了。感谢!

网友L:
我们只能猜测哦 原厂的人肯定知道含义的~

网友M:
写一个自动增量就好了,设备序列号,不是非得用UID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的想法是这样:因为公司的产品没有几十万上百万这种规模,可能往多了说也就万级,而使用的芯片都是同一 ...

这种UID百分之一万不可能包含铭文信息段       人家就是需要让人无法从多个UID上找出规律,,,

楼主:
引用 网友M:
写一个自动增量就好了,设备序列号,不是非得用UID

要求设备序列号最好无规律,出于安全上面考虑。

网友N:
1FFFF:F000~F7FF是SYTEM MEMORY,內容包括ISP代碼和晶片資訊。

特別注意的是有一個96位的統一ID(UID),每個晶片都是唯一的,可用於晶片加密和終端產品應用。

目前公佈的三個字段:
F7E0是2位元組的FLASH大小
F7E2是2位元組SRAM大小
F7E8是12位元組的UID
(見RM0008手冊(REV4)25章「Device electronic signature」)

下面是三個晶片讀出的1FFF:F7E0~F7FF的內容:

1#
:20F7E00080001400C606360635FFFFFF5737323864652143FFF0FCFF6897FF003DC2C03F50
2#
:20F7E00080001400E706670635FFFFFF5737323837482143FFF0FCFF6897FF003BC4C03F48
3#
:20F7E00080001400BD06400635FFFFFF5737323837442143FFF0FCFF6897FF003BC4C03F9D

比較:

BANK:OFF  LEN      SIGNATURE  VALUE (NOTE/ASCII)
1FFF:F7E0 2BYTES   FLASH SIZE:80 00 (0080*1K=128K)
1FFF:F7E2 2BYTES   SRAM  SIZE:14 00 (0014*1K=20K)
1FFF:F7E4 4BYTES   RESERVED  :C6 06 36 06
                              E7 06 67 06
                              BD 06 40 06
1FFF:F7E8 12BYTES  UNIQURE ID:35 FF FF FF 57 37 32 38 64 65 21 43 (5   W728de!C)
                              35 FF FF FF 57 37 32 38 37 48 21 43 (5   W7287H!C)
                              35 FF FF FF 57 37 32 38 37 44 21 43 (5   W7287D!C)
1FFF:F7F4 12BYTES  RESERVED  :FF F0 FC FF 68 97 FF 00 3D C2 C0 3F
                              FF F0 FC FF 68 97 FF 00 3B C4 C0 3F
                              FF F0 FC FF 68 97 FF 00 3B C4 C0 3F

网友O:
我记得在哪看到的,说是包含,
1、lot号(类似于批号,晶柱的编号,一个晶柱可以切出来25张wafer,在foundry中,lot编号不会重复的);
2、wafer编号(每个lot 25张wafer,编号从1#~25#,保证一个lot内不重复);
3、die坐标(一张wafer上有N多die,每颗die都有一个唯一坐标,即使某颗测试fail了,该坐标也不会重复使用);
4、可能会有一些位是用来checksum的。或者一些自定义的一些编码。。
所以经过以上的步骤,可以保证每颗die都是唯一编号的。
至于哪些位是干什么,不知道。

网友M:
要弄无序设备序列号,32位太寒酸了。采取任何算法都难保证唯一性。

用32位,你得弄个专用管理软件或设备,存储所有已分配的序列号,按算法产生新序列号、排除重复号、并烧录进芯片,最好还记录下每一片芯片的唯一序列号,存储之后,就建立了两个号的对应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记得在哪看到的,说是包含,
1、lot号(类似于批号,晶柱的编号,一个晶柱可以切出来25张wafer,在foundr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N:
1FFFF:F000~F7FF是SYTEM MEMORY,內容包括ISP代碼和晶片資訊。

特別注意的是有一個96位的統一ID(UID), ...

太感谢了!终于找到一个明确的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M:
要弄无序设备序列号,32位太寒酸了。采取任何算法都难保证唯一性。

用32位,你得弄个专用管理软件或设备 ...

对,现在就是先找一下UID的特征,如果实现不了的话就打算用你说这个方法,做一个管理软件,然后由96位UID生成32位序列号,建立对应关系。

网友J:
引用 楼主:
要求设备序列号最好无规律,出于安全上面考虑。

你自己编都觉得要无规律, 人家ST为什么不会跟你一样想法呢。

网友M:
ST出芯片那么多,肯定要有规律,要不避免重码的工作就麻烦。

网友P:
103c8t6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ST出芯片那么多,肯定要有规律,要不避免重码的工作就麻烦。

96位肯定不会是个随机数,里面一定包含一定的信息,但是不排除有部分位是随机数,现在就是难在这里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K:
两条路,一个是把你的ID改成96位的,一个是自己重新编码,否则是保证不了不重复的。做硬件的要严谨。东西出 ...

精辟,在无法得到92位UID编码规则的前提下,还真只有你说的2种办法才能得到32位的UID!

网友R:
这里有关于STMCU UID的介绍。

话说ST MCU的UID

网友S(2018-05-30):
提供单片机id加密安全性测试,加密芯片应用服务
id加密是比较好的程序加密方式,但有些开发人员做软加密过程太简单了,
**软加密难度非常低,提供id加密安全性测试。各种id加密方式咨询,QQ:9272078

id加密方法咨询,id加密程序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