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指教,开关电源输出纹波过大!!

楼主:
请看图,我用的是UC2844,输出的波形纹波过大,后面加电容解决不了,是不是UC2844周边的电路有问题导致的,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2016-05-06):
你这个问题估计没人能回答你,电路都没有!

网友B:
楼上说得对,至少要有电路图,不然只能猜,是不是测试引入的

网友C:
楼上说得对,至少要有电路图,不然只能猜,是不是测试引入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