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滤波电路求解

楼主(2016-05-05):
        这个滤波电路好像不能用 f = 1/(2*Pi*R*C)来求截止频率,比如R1 = 1K,C = 10nF的时候算的截止频率

        f = 15.9KHz
但实际测试当输入信号的频率达到5KHz 左右时输出信号的幅值就已经衰减到 输入信号幅值的百分之七十左右。也即真正
的截止频率在5KHz附近,那位爷能不能科普下像这中滤波电路的截止频率该如何求。

网友A:
f = 1/(2*Pi*2R*1.5C)

楼主:
引用 网友A:
f = 1/(2*Pi*2R*1.5C)

方便解释下这个这个公式怎么来的吗,不胜感激

网友A:
如此这般

楼主:
想了很久,还是想不出这个电路是怎么等效出来的。不过用你说的那个公式算出来的截止频率跟实际测的最接近。能解释一下这个电路是怎么等效出来的吗。谢谢了

网友B:
C1和C3等效串联

网友C:
根本没说你输入的是单端信号还是差分信号

很明显这个电路是对差分信号设计的

楼主:
C1和C3等效串联,然后C2分别和C1、C3等效并联?  是这样吗,如果是这样是相对于讨论这个电路
的交流通路还是其他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C1和C3等效串联,然后C2分别和C1、C3等效并联?  是这样吗,如果是这样是相对于讨论这个电路
的交流通路 ...

对于差分信号的滤波来说,C1和C3的接地点只不过是一个电位的参考点,与滤波时间常数无关。

网友D:
楼主有颗求知的心,不过要加强基础知识的巩固,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颗求知的心,不过要加强基础知识的巩固,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哦

恩恩  硬件方面确实不够扎实,充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