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ul 添加串口 修改设备树后 uart2 可以发 不能收 其余的收发都不行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6-05-05):
自己先顶一下 。应该 直接修改设备树 就行吧 不行修改 相关的代码了吧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还有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设备树修改的有问题?

楼主:
这是启动时候的 信息
Serial: IMX driver
2020000.serial: ttymxc0 at MMIO 0x2020000 (irq = 58, base_baud = 5000000) is a IMX
console [ttymxc0] enabled
21e8000.serial: ttymxc1 at MMIO 0x21e8000 (irq = 59, base_baud = 5000000) is a IMX
21ec000.serial: ttymxc2 at MMIO 0x21ec000 (irq = 60, base_baud = 5000000) is a IMX
21f0000.serial: ttymxc3 at MMIO 0x21f0000 (irq = 61, base_baud = 5000000) is a IMX
21f4000.serial: ttymxc4 at MMIO 0x21f4000 (irq = 62, base_baud = 5000000) is a IMX
serial: Freescale lpuart driver
imx sema4 driver is registered.

楼主:
&uart1 {
        pinctrl-names = "default";
        pinctrl-0 = <&pinctrl_uart1>;
        status = "okay";
};

&uart2 {
        pinctrl-names = "default";
        pinctrl-0 = <&pinctrl_uart2>;
        fsl,uart-has-rtscts;
        /* for DTE mode, add below change */
        /* fsl,dte-mode; */
        /* pinctrl-0 = <&pinctrl_uart2dte>; */
        status = "okay";
};

&uart3 {
    pinctrl-names = "default";
    pinctrl-0 = <&pinctrl_uart3>;
    status = "okay";
};

&uart4 {
    pinctrl-names = "default";
    pinctrl-0 = <&pinctrl_uart4>;
    status = "okay";
};

&uart5 {
    pintctrl-names = "default";
    pinctrl-0 = <&pinctrl_uart5>;
    status = "okay";
};

楼主:
pinctrl_uart1: uart1grp {
                        fsl,pins = <
                                MX6UL_PAD_GPIO1_IO02__UART1_DCE_TX        0x1b0b1
                                MX6UL_PAD_GPIO1_IO03__UART1_DCE_RX        0x1b0b1
                        >;
                };

                pinctrl_uart2: uart2grp {
                        fsl,pins = <
                                MX6UL_PAD_UART2_TX_DATA__UART2_DCE_TX        0x1b0b1
                                MX6UL_PAD_UART2_RX_DATA__UART2_DCE_RX        0x1b0b1
                        /*        MX6UL_PAD_UART2_RX_DATA__UART2_DCE_RTS        0x1b0b1
                                MX6UL_PAD_UART2_TX_DATA__UART2_DCE_CTS        0x1b0b1*/
                        >;
                };

                pinctrl_uart3: uart3grp {
                        fsl,pins = <
                                MX6UL_PAD_UART3_TX_DATA__UART3_DCE_TX 0x1b0b1
                                MX6UL_PAD_UART3_RX_DATA__UART3_DCE_RX 0x1b0b1
                        >;
                };

                pinctrl_uart4: uart4grp {
                        fsl,pins = <
                                MX6UL_PAD_UART4_TX_DATA__UART4_DCE_TX        0x1b0b1
                                MX6UL_PAD_UART4_RX_DATA__UART4_DCE_RX        0x1b0b1
                        >;
                };

                pinctrl_uart5: uart5grp {
                        fsl,pins = <
                                MX6UL_PAD_UART5_TX_DATA__UART5_DCE_TX        0x1b0b1
                                MX6UL_PAD_UART5_RX_DATA__UART5_DCE_RX        0x1b0b1
                        >;
                };

网友A:
看下收的引脚有没有被复用

楼主:
嗯 目前 /dev/ttymxc3能正常使用了 还是设备树里面管脚没有配置好 其他的还没修正好

pinctrl_uart4: uart4grp {
                        fsl,pins = <
                               MX6UL_PAD_LCD_CLK__UART4_DCE_TX             0x1b0b1
                               MX6UL_PAD_LCD_ENABLE__UART4_DCE_RX        0x1b0b1
                                /*MX6UL_PAD_UART4_TX_DATA__UART4_DCE_TX        0x1b0b1
                                MX6UL_PAD_UART4_RX_DATA__UART4_DCE_RX        0x1b0b1*/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收的引脚有没有被复用

谢谢了

网友B:
uart相对来说是简单的驱动了,你pin没有其他功能复用,根据dt中参考,修修改改,基本上不会出问题......

楼主:
今天过来结贴 无法操作 无奈啊。
最后的处理 还是 修改设备树 其他的驱动什么的 没有动。
谢谢各位

网友C(2016-11-16):
引用 楼主:
嗯 目前 /dev/ttymxc3能正常使用了 还是设备树里面管脚没有配置好 其他的还没修正好

pinctrl_uart4: uart4 ...

uart3怎么配置的?还有配置完后,之间编译内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