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08,无刷直流电机霍尔传感器

楼主(2016-05-05):
请教各位大神,用TMS320F2808的上升沿中断读取霍尔传感器位置信息。边沿触发,进入中断后,读取捕获端口的电平状态。是否需要在读取前将端口再配置为IO端口模式,读取完后再配置为捕获模块。是否每次读取都这样重复配置?按照上述配置读取的霍尔状态,调试中发现霍尔位置信息有缺相。请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A:
没看懂。捕获端口和上升沿触发中断的io不是同一个?

网友B:
没用过这个霍尔传感器的

网友B:
可以通过红外传感器试试看的

网友C:
捕获边沿后不能直接读IO的电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