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uA交流电流差分放大,并实现单片机的测量的微电流测量...

楼主(2016-05-05):
一开始想通过10ohm电阻采样,再将过仪表放大器AD8628进行差分采样100倍放大,根据datasheet搭起电路,仿真没有问题,实际电路发现主电路的电流受放大电路影响,无法精确放大。。。
   请问谁有实际放大过200uA级别的电路,并调试通过的

结果只能用K级别的电阻进行采样,再通过AD8628一倍放大后,得出来的半波波形用RC滤波,得出直流电压,再通过第二级放大后,直接用AD采样。。成功。。

网友A:
将采样电阻加大100倍。

网友B:
用OPA376看下。

网友C:
采样电阻太小le

网友C:
根据你的ad采集范围适当放大,为了提高精度可以用二级放大

网友D:
交流电流不应用仪放,其带宽极低。放大倍数越高,带宽越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交流电流不应用仪放,其带宽极低。放大倍数越高,带宽越低。

我这个交流电只是50Hz,市电而已,所以应该不存在带宽的问题

楼主:
问题是,你推荐的放大器实际上有没有试过哦?我现在只能挑个100ohm的电阻来采样,放大了。。。

楼主:
尝试过把采样放大到100倍,但还是不准

网友E:
1K 的采样电阻,已用都多年

楼主:
引用 网友E:
1K 的采样电阻,已用都多年

那如果电路一直是200uA, 那这么大的电阻是可以接受的,但我的电路有时候切换状态电流是可以达到100多mA的,这样的电阻要多大功率哦

网友F:
你还是贴个图吧,想象不了具体的问题~

网友F:
IA正负端是否包含直流? 共模和差模电压计算是多少?

网友G:
有专门的High side电流检测芯片,只是比较贵。
如果可以改用low side电流检测,就是将采样电阻接到对地回路里,对运放的要求就地了。

网友B:
运放的输出为什么要接个1K还接个470uF?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放的输出为什么要接个1K还接个470uF?

半波再滤波成直流电压给单片机的AD采样

网友D:
你的方案有二个问题,第一采用差分放大,是一大错误,用四个电阻配的有问,严重降低CMRR,导致共模电压和PSRR或温度的影响,还不如IV转换电路,(要有负电源),或者用正规的仪用放大器,第二,布线,一点接地的方法,共地点就是采样电阻的下端,

网友D:
电路设计问题,电流从上流到下时,上面的取样电压经二个电阻分压连接到同相端,下端反馈接反相端才对啊,现在是输出的负电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半波再滤波成直流电压给单片机的AD采样

应是放大,现检波滤波,不然性能不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这个交流电只是50Hz,市电而已,所以应该不存在带宽的问题

我可以得出结论,方案的问题,你必须小信号放大(交流放大),到2V左右时,再来精密检波,滤波(低通带宽可放1HZ),再输进AD,不是靠差分电路来检波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半波再滤波成直流电压给单片机的AD采样

按你这样计算你这有一半时间都在给电容放电,电容上能有多少电压?
你有没有计算过1K和470uF这样接的截至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你这样计算你这有一半时间都在给电容放电,电容上能有多少电压?
你有没有计算过1K和470uF这样接的截至频 ...

暂时不考虑充放电时间,现在的问题是交流信号放大不出来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可以得出结论,方案的问题,你必须小信号放大(交流放大),到2V左右时,再来精密检波,滤波(低通带宽 ...

我也想这样啊,差分放大是干扰最少的哦,你有啥方案可以小信号(交流200uA/50Hz)放大?

网友G:
试试INA199A1

楼主:
这种建设性意见,让我无从下手哦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也想这样啊,差分放大是干扰最少的哦,你有啥方案可以小信号(交流200uA/50Hz)放大? ...

用AD620用来差分放大,原来那个不是仪放,四个电阻不配造成,CMRR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AD620用来差分放大,原来那个不是仪放,四个电阻不配造成,CMRR降低。

其实我自己那个AD,我拿去放大直流十几个mV,得出的结果是非常精确的,,,就是用来放大交流微弱信号就不行,,,,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