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15f2k60s2 keil仿真 外部中断 int0 不是下降沿\下降沿+上升沿

楼主(2016-05-05):
我用keil软件仿真试了试,15f2k60s2 外部中断 int0 是 下降沿/低电平 中断,不是手册里说的 下降沿/下降沿+上升沿 中断,哪位给看看是不是这情况,谢谢.

楼主:
在keil选型

用的是stc提供的例程

做个信号函数

出来的波形,低电平后就一直在中断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stc-isp软件添加到keil里的stc数据库有15f2k60s2的型号.

有型号和支持外围仿真是两回事

支持外围仿真的话,“Peripherals”菜单里会有外围功能选项,才能真正仿真硬件功能。否则全部按标准51硬件功能来仿真。

网友B:
软仿真肯定仿不了这个功能的,必须硬仿。
既然是硬仿,那就必须来真的,直接用信号触发中断,在中断里取反一个IO,示波器看触发信号和这个IO,就知道结果了。STC的官方例程就是这样的。当设置下降沿触发,则IO输出就是触发信号频率的一半,如果是上升下降沿都触发,则输出就跟触发信号一样的频率。

网友C:
对,直接ISP写入单片机,再用示波器看看即可~~~这是最直接的了。。。

楼主:
明白啦,多谢啊,我用中断口赋值大致比划了一下,测试功能没问题,要真仿真,还是接信号和逻辑分析仪吧.

网友D(2016-07-01):
我直接给你发份STC的学习资料19242953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