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L298N驱动电机问题

楼主(2016-05-05):
  我用L298N驱动12V直流电机(电路如图),比如现只驱动一个电机(motor2), 空载时(即不接电机motor2),测得AB两端电压有12V,但是接上电机motor2时并给100%的占空比让电机工作时,测得AB两端的电压下降到了10.3V左右,整整降了2V,有哪位大神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啊? 怎么改进。(我把电机直接接在12V的电源上,测得电机工作电压有11.7v,难道是电路有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L298N发热特别严重,我测了一下整体电流就500ma左右,远远不够l298N额定的2A电流啊,难道我用的是假货?求高人!祝好人一生平安.

L298N

L298N

网友A:
马达回路里两个三极管的导通压降,无法避免的。

网友A:
两个导通压降应该0.5V左右。加上电源的变化,共1.2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马达回路里两个三极管的导通压降,无法避免的。

哦哦,原来这样啊。谢谢! 发热是怎么回事啊,非常的烫手,这应该是不正常的啊?

网友A:
你这里面还有两个二极管压降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哦,原来这样啊。谢谢! 发热是怎么回事啊,非常的烫手,这应该是不正常的啊? ...

一般要散热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要散热器的。

换了一个12V的电机(不同品牌的),基本不怎么发热了,但是他们的工作电流大小都相差不大啊,原来是电机的问题。

网友B:
298就是这样挫

网友C:
开关频率不要太高

网友D:
298发热挺正常的,屁股后面都要加个散热器的...

网友E:
298就是这样的 所以一般都不用的 小功率电机才用。 大的自己搭电路好一点

网友F:
很好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G:
这是我用在L298上的散热片,时间长了还是会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