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32量产如何切换boot模式

楼主(2016-05-05):
stm32量产时候,通过UART ISP下载程序到FLASH,产品要通过FLASH启动。
PCB尺寸很小,请问下载好程序后一般都是怎么切换BOOT的引脚配置?

网友A:
PCB下拉,下载器弄成强制上拉不就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下拉,下载器弄成强制上拉不就得了....

下载器怎么弄成强制上拉 能具体说下嘛

网友B:
估计楼主知道没啥好办法吧。不能省的就不要省。

要不你尝试用ICP方式。

网友C:
在boot引脚加个跳线,分别上拉下拉

网友D:
在boot引脚加个跳线。3针那种

网友E:
找专门的烧写工具,看看他们是如何解决的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在boot引脚加个跳线,分别上拉下拉

对,我同意这种说法。

网友G:
需要量产的话,把boot用电阻下拉,然后boot和nRST使用串口的DTR、CTS来控制……
你搜索一下flymcu就知道了

网友H:
0欧姆做跳线也可以的哦!

网友I:
引用 网友G:
需要量产的话,把boot用电阻下拉,然后boot和nRST使用串口的DTR、CTS来控制……
你搜索一下flymcu就知道了 ...

+1

网友J:
建议LZ看看正点原子的方法,硬件设计见图片。使用mcuisp下载时设置DIR的低电平复位,RTS的高电平进BootLoade

网友J:
产品量产还是用ST-LINK或J-LINK好,使用SWD接口,只需留三个排针出来就行。现在的ST-LINK已经很便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