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韦根数据都进来看一看瞧一瞧

楼主:
TI, IO, pi, ni, gp
程序接收的是26或34的韦根数据。设置断点的时候看得出来能进入中断,但为啥read函数里没数据
void RCC_cfg()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

void IO_cf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GPIO_InitStruct.GPIO_Pin=GPIO_Pin_9|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GPIO_Mode_IPU;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
}

void NVIC_cfg(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 = EXTI9_5_IRQn;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 = EXTI15_10_IRQn;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
}

void EXIT_cfg(void)
{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9);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0);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A,GPIO_PinSource9);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A,GPIO_PinSource10);

        EXTI_InitStruct.EXTI_Line=EXTI_Line9|EXTI_Line10;
        EXTI_InitStruct.EXTI_Mode=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EXTI_Trigger=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InitStruct.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
        EXTI_GenerateSWInterrupt(EXTI_Line9);
        EXTI_GenerateSWInterrupt(EXTI_Line10);
}

void EXTI9_5_IRQHandler(void)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9);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 GPIO_Pin_9))
        //{
                exti_count++;
                extidata<<=1;
                extidata&=0xfffffffe;
        //}
}

void EXTI15_10_IRQHandler(void)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0);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 GPIO_Pin_10))
        //{
                exti_count++;
                extidata<<=1;
                extidata|=1;
        //}
}

void Init(void)
{
        exti_count=0;
        exti_data=0;
        extidata=0;
        RCC_cfg();
        IO_cfg();
        NVIC_cfg();
        EXIT_cfg();
}

void EXTI_Read(void)
{
        switch(exti_count)
        {
                case 26:
            case 34:
                        {
                                exti_data=(uint16)(extidata>>1);
                                DisplayBuffer[0]=((uint8)(exti_data>>12))&0x0f;
                                DisplayBuffer[1]=((uint8)(exti_data>>8))&0x0f;
                                DisplayBuffer[2]=((uint8)(exti_data>>4))&0x0f;
                                DisplayBuffer[3]=(uint8)(exti_data&0x0f);
                    }
                default:
                         {
                                exti_count=0;
                                exti_data=0;
                                extidata=0; break;
                         }
                }

}

楼主(2016-05-05):
switch(exti_count)
        {
            case 34:
                        {
                                exti_data=(uint16)(extidata>>1);
                                DisplayBuffer[0]=((uint8)(exti_data>>12))&0x0f;
                                DisplayBuffer[1]=((uint8)(exti_data>>8))&0x0f;
                                DisplayBuffer[2]=((uint8)(exti_data>>4))&0x0f;
                                DisplayBuffer[3]=(uint8)(exti_data&0x0f);
                    }
解决啦,只要这个就行了

网友A:
那个26的情况是不存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26的情况是不存在的吧?

错,都存在,不过原来那个程序该是34是错的。不过加个定时器就可以保证都存在且正确显示

网友B:
数据格式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据格式对不对

谢谢哈,弄好了,是read的问题

网友A:
过几天来看看这个帖子,问题竟然搞定了,高手还是很多的,我等此领域菜鸟来捡漏知识。

网友C:
是read的问题

具体是什么问题,韦根数据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具体是什么问题,韦根数据是什么

你去看看韦根协议,一种门禁协议。我用的是34位的协议,为了兼容26位,我就一下都写了。结果read里逻辑错误了,因为按我上面的写法,无论多少位都会在第26位数据时完成中断进行数据处理,所以我34位或更高位的就显示不完全,,而剩下未处理的数据就积累到下次的变量里了,这样,每一次的数据都是正确接收却根本不会正确输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