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求助:nuc140怎么进行串口调试

楼主(2016-05-05):
小弟单片机菜鸟,刚开始打算用nuc140做课题。使用的开发板是NuTiny-SDK-NUC140。
我发现网上的串口调试工具都搜索不到这个板子的串口,求问各位大神指点,该如何进行串口调试?

网友A:
你是什么操作系统啊?

网友A:
如果是高版本的操作系统,好多以前的串口助手都不行,因为那都是VC6做的,VC6是windows98的玩意儿。
要用这个QT编写的串口助手,给你看看图片怎么搜。

网友B:
新唐应该有现成的例子吧,串口调通应该很容易,但是稳定运行部大容易

网友C:
串口调试需要你程序运行串口程序,然后用uart转usb连接pc,才可以找到串口的。另外,串口调试单片机,这句话不是很正确吧,调试仿真还是用nu-link,串口只能单独输出某些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