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选屏

楼主(2016-05-05):
求教各位,STM32F103ZET6最大可以带动多大的LCD液晶屏,5.6寸的屏有没有问题?

网友A:
看你需要多快的刷新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需要多快的刷新速度

不需要播放视频和图片,就是需要画实时图行

网友B:
应该可以吧,原子的实验板带7寸的液晶屏,不过没用过。

网友C:
和大不大没关系,取决于你LCD液晶的分辨率和点数,多少*多少的呢,根据点数,计算下刷新速度就好了。

网友D:
楼上正解,FSMC毕竟带宽有限,要计算刷新率是否符合你的UI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