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C8051F020 SPI通信 SPIF位不能置1导致单片机死机

楼主(2016-05-05):
(无正文)

楼主:
各位同学有遇到的过的吗

楼主:
还有一点,,,并不是每次都死机,而是单片机运行一段时间后有时会出现死机情况,用的硬件仿真器全速跟踪调试,出现死机时,停止调试,程序箭头指向  while (SPIF == 0){;}   这里,每次死机都这么个情况

网友A:
直接去查找SPIF不能置位的原因,没什么好纠结的

网友B:
清SPIF标记不要用SPIF=0,要用SPI0CN&=0x0f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去查找SPIF不能置位的原因,没什么好纠结的

找到了不是SPIF不能置位,是调用SPI读写的函数数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清SPIF标记不要用SPIF=0,要用SPI0CN&=0x0f

这样写有什么好处吗?

网友B:
可能会导致SPI0CN其他标记置1,这样不清0的话SPI会不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