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0元(功能说明)
[接口-信号链] TI 新器件: Resolver Sensor Interface

楼主(2016-05-05):
具有内置励磁电源和放大器的解析器转数字接口 PGA411-Q1 专用的旋变解码芯片.
http://www.ti.com.cn/product/cn/PGA411-Q1

网友A:
这个芯片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网友B:
Resolver 旋转变压器 一种角度传感器。相对于光电编码器, 这种传感器采用的差分的正弦波信号, 而不是单端数字信号, 抗干扰能力强. 在军事设备要高抗干扰要求的环境中使用.
由于这个信号的解码相当复杂, 解码芯片很少.

网友C:
旋变解码师干什么用的

网友D:
旋转变压器,主要应用在需要准确知道电机转子的绝对位置,位置控制也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