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TMS320F28062 SCI 通讯发送中断问题

楼主(2016-05-05):
SCI 通讯,如果用串口工具间隔10ms不停发送数据,SCI通讯一会就卡死,仿真查看:SCITXD发送端发送了两个字节,最大5个字节,查看剩余三个不能发送出去,如果向SCITXDbuf往移位寄存器写值(仿真器写)又能恢复正常

楼主:
SCI发送采用中断的方式,不使用FIFO

网友A:
发送后有没有等待忙完再次发送?

楼主:
发送完成1ms延时转接收

楼主:
我试过将SCI发送的中断优先级设为最高,还是一样的效果,不知哪里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