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跑马灯的时间间隔

楼主(2016-05-05):
(无正文)

网友A:
改变ConfigCpuTimer(&CpuTimer0,10,1000000)函数中的两个参数  是由10*1000000决定的

网友B:
嗯,所以改这两个参数就可以啦

网友C:
把分频的数据增大或者减小就是config函数

网友D:
二楼的正解

网友E:
第三行括号最后一个参数,那个是定时微秒.

网友F:
config 那个配置吧。

楼主:
嗯,我改下试试,多谢大家啊,结贴了

楼主:
好的,晓得啦

网友G:
&CpuTimer0,10,1000000

这几个参数都表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