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128闪存

楼主(2016-05-05):
新手,用一个atmega128芯片的最小系统板写程序,写了擦掉再写再擦那种,突然闪存读不了了,卡住了,请各位前辈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stk500吗?烧录工具最好用JTAG之类的,比较稳定

网友B:
很明显 你应该是使用了加密熔丝位

网友C:
加了密,就不能比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