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程序是不是只有在全速运行时才能进入中断?

楼主(2016-05-05):
程序是不是只有在全速运行时才能进入中断?

网友A:
是的,单步运行的时候,中断标志位会置1,不会进入中断

网友B:
单步运行时会产生中断,但不会响应

网友C:
单步不会产生中断。

网友D:
空闲状态和掉电状态也可以响应部分中断的,在全速运行状态也可以人为地通过程序进入某些中断,这些中断跟调试过程中用仿真器产生中断(断点)不可混为一谈。

楼主:
好吧,结贴了

网友E:
进来看看,学习一下,多这个还不是很了解 多谢楼主分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