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为何在我的KEIL软件中不能打开 代码选项设置?

楼主(2016-05-05):
为何在我的KEIL软件中不能打开 代码选项设置?

网友A:
详细说说

楼主:
我安装了插件,能找到中颖的SH79F085 MCU,我用的是C语言编写程序。在目标属性中我的KEIL 只有水平方向的8个页面选择。

网友B:
指南中有10页面选择

楼主:
是啊,请问是软件版本不对吗?

网友C:
你的是什么版本?

楼主:
各种版本都试用过。都不能进入。

网友D:
v2.34以上就可以啊

楼主:
是啊,重装了KEIL上述2种版本的软件,情况依然如故。

网友B:
KEIL\C51\INC目录中可以找到SINOWEALTH吗?

楼主:
可以找到SINOWEALTH,但是在为工程选择芯片时,又不能进入了。

楼主:
哪儿有适用的KEIL?

网友E:
要注意Flash_LibUpdate和SLAB软件的安装顺序吧

楼主:
在SLAB的烧录软件中有代码选项的设置功能。既然如此,是否可以理解为可以在编译过程中,不必理会代码选项的设置,可以在烧录过程中来解决设置问题?

网友F:
不是你这样理解的。

楼主:
哦,我想的是在编译时也可以用最普通的8位MCU的C51的套路完成编译工作。

楼主:
针对中颖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只要注意设置SFR和一些相应的功能选项,就OK了。

网友E:
你装的KEIL是不是版本不对,应该转PK51,不是ARM版本的。

网友G:
应该是软件本身设置问题   自己仔细试一试   希望你尽快解决   呵呵

楼主:
哦,知道了,多谢

网友H:
你用的KIEL或许太新了吧,或者是电脑系统不匹配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安装了插件,能找到中颖的SH79F085 MCU,我用的是C语言编写程序。在目标属性中我的KEIL 只有水平方向的8 ...

KEIL 只有水平方向的8个页面选择 这个不是很明白 可以详细说说吗?

网友J:
建议重新下载KIEL试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