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3.3V供电的74AHC14可以承受3.8V的输入电平吗?

楼主(2016-05-05):
+3.3V供电的74AHC14可以承受3.8V的输入电平吗?

网友A:
楼主想要做什么?

楼主:
想用74AHC14用来做5V系统和3.3系统的电平转换

网友B:
74AHC14是3.3V供电的

楼主:
嗯,这样做有问题吗?

网友C:
因为5V输入高于电源电压的3.3V,可能会导致输入clamp。

楼主:
我该怎么办

网友C:
你可以选择TI的level translator来实现电平转换

楼主:
输入clamp是啥意思啊

网友D:
clamp应该是电压钳位

网友E:
嗯,输入高于电源电压时半导体IC很容易引发自锁、可控硅效应

网友E:
所以要注意啊

网友F:
TI的LVxxA系列都支持5V tolerance吧?

网友G:
看了一下,AHC14可以承受5v输入而工作于低于5V电压。

网友H:
可以5V电平用电阻分压后再送入74AHC14

网友I:
可以分压啊,这是最简单的了,也可以用个8050的NPN三极管

楼主:
嗯,好的,我知道啦,多谢

网友J:
其实几乎所有的 逻辑芯片都有输入钳位保护, 你需要考虑得是如何控制住钳位电流, 简单的办法是串联一个电阻进去就行了.
另外不要忽略一个问题, 就是转折电压

网友K:
可用+5v供电,HC系列是coms电平输入和coms电平输出

网友L:
不要让芯片承受压力,不然就不干活了